怎么学继电器的逻辑电路

楼主(2003-11-10):
请问各位高手,我是刚学PLC,有人说先学继电器的逻辑电路,可是怎么学 有这方面的书卖么。

网友A:
大家好! 继电器控制线路的设计向来使用传统的经验法,但是这种方法的设计结果有时并不是最佳之选,系统的逻辑设计法在教材上尚未见过,不知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B(2011-11-26):
www.kongfz.com上搜,都是以前的旧书,这些方法已经失传!隆礼湘写的书不错!你直接注册个账号,然后搜隆礼湘,一本小册子,弄懂他的方法,基本上多么变态的继电器电路你都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