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step7编程时,应怎样规划程序结构?(我现在正在编一个自动化生产流程,有2000多个点),有哪位西门子编程高手能否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2003-11-10):
(无正文)

网友A(2003-03-09):
1首先需要分解控制过程或者对设备进行功能分解。 2确定分解单元的控制过程,它的功能特点。 3设计每个控制单元,手动/自动/应急处理等控制安全回路。 4建立控制回路功能图。如plc的控制图。 这些是一些简单但必须的起始步骤。

网友A:
具体需要根据现场情况来定。控制系统没有重复性,若有困难来信。可以帮你。

网友B(2003-05-30):
1 用方框图对生产过程进行描述,确定控制任务; 2 根据控制任务确定硬件组态; 3 对应工艺流程设计PLC程序的方框图,分解为相应的FC、FB块,最好再编制一份符号表替换实际的IO点; 4 设计OB1,并组合FC、FB。 个人认为您提到的问题是Siemens较弱的一环,AB在这方面就做得不错。

楼主(2003-07-11):
同意77的观点,AB的确很好用 容易上手,简便

网友C:
用Think&do live 5.5, 美国最好的PC-Based Control软件,用流程图直接编程,不用梯形图.最简单. 通用汽车 DELL电脑的生产线都在用Think&Do. 如感兴趣,可与本人联系.Talpov@sohu.com

网友D(2003-09-23):
西门子的优势也不小,指令表才是PLC的最高境界(别告我你用C语言编程,西门子PLC可以用的),明显带有C语言的特征。 2000点不算多,我相信性质类似的点占绝大多数,你可以写通用的FC,FB供不同的检测,驱动,转换调用(西门子本身也提供了很多)。可以相信,你的程序不会太大。关键要把点归类。

网友E(2003-11-10):
但是对于自动化出生的话,还是梯形图比较容易接触写,只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E:
工艺结构就可以当作粗象的程序结构,在结合点数合理划分出各个PLC站就行了

网友F(2004-06-24):
各位老师大家好: 本人遇到一个有关嵌入式PROFIBUS接口的问题,特来请教. 现有一系统是由一台工控机及十台带CAN卡的焊接设备,通过CAN总线联网,现要改为PROFIBUS总线.原CAN卡与焊接机的控制器CPU是通过I2C接口通讯的,在哪儿能找到嵌入式PROFIBUS接口且与用户端是I2C的接口.我知道鼎实科技有两种产品,但不符合我的需要.有没有现成的我说的这种产品,或者怎么在道鼎实科技的产品上加以改造,以达到我的要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