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高手指教!

楼主(2003-11-10):
我用交流220V/50HZ给变频器供电带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整流滤波输出电压为300V,但我用220V/400HZ的交流给变频器供电带载的情况下,变频器的整流滤波输出电压为278V,我把整流滤波电容上再并联了1000U的电容电压反而更底请教个位大侠告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400HZ的交流供电的时候电压不会跨的太底!

网友A:
北京慧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电源,变频器,plc,数控机床,食品机械等各种工控设备的线路板. 敬请垂询: 01088459350 联系人: 杨林中

网友B:
整流滤波输出最大电压和电源最大峰值相关,如220V/50HZ 最大峰值为 311 V 。可能你需要检测 400 Hz电源峰值才能确定 278 V 是否为其整流滤波输出最大电压。

网友C:
电容并联其容性值就会变大,这样阻值1/WF也变小,跑掉的谐波的次数就低幅值也大,当然电压也会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