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奇怪???

楼主(2003-11-10):
我这有一台美国 宝德 7.5KW的变频器最近突然没有输出了。带电机也不报警。面板显示一切正常,面板检测有输出电压,有频率 ,有转速。但是有万用表测 U V W 没有一相有电压。我拆开看没有坏的迹象,逆变模块也是好的,如果驱动坏了,但也不可能全坏了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一次!

楼主:
谢谢二位.我这是英文说明书,请问你那有中文的没有?

网友B:
请检查一下驱动光藕部分,有可能是六个驱动光藕的总电源电路发生断线造成有显示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