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西门子F231

楼主(2003-11-10):
各位老师:我刚接手一台45KW西门子变频器,故障为一送电就显示F231,并且无法恢复,说明书上说是(输出电流测量不平衡,检查电机接线及电机短路和接地是否有故障),我未接电机也是F231,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故障,有哪位老师处理过这样的故障能否帮我

网友A:
检查驱动电路的光藕及贴片元件如稳压管、电容等 杭州联光 0571-82381096

网友B:
F231如果模块没坏,一般驱动板的问题,查7800及周围电路,万一搞不定可把板发过来,0769-2187112

网友C: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损坏。

楼主:
这机子的电流互感器是在哪里,是不是7800A这里有红黑两根线,并联在象电阻一样的两端,这个象电阻一样白色的东西是不是电流互感器。 7800A的周围电路的电容三极管电阻好象都是好的,但7800A这个东西是不是坏了呢,该怎么测量,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