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谁编译过RTLinux?为什么我运行/usr/rtlinux/bin/rtlinux start 就死机呢?急呀!

楼主(2003-11-10):
对红帽9.0打过RTLinux补丁后,从lilo引导中选择rtlinux,然后运行其他的操作,一切还 好,只是lib文件夹中什么也没有!! 当我在终端运行:/usr/rtlinux/bin/rtlinux start 后,系统就死了!!! 我想是插入模块时出错,于是进入modules文件夹中,运行insmod psc.o 怎么会显示rtl_request_irq 等等没定义呢!! 急呀!!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复呀。 没办法解决,给出在红帽9.0下安装RTLinux的方案也好呀,我可以 比较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安装过程出了问题。

楼主:
没有人回复呀,还是我自己来回答吧: 在编译Linux内核的时候,除了改变相应的CPU外,采用默认值 在编译RTLinux内核的时候,都采用默认值. 我装的是红帽9.0,下载的内核是linux-2.4.20 RTLinux3.2 不知道什么原因,按上面的方法编译后在运行/usr/rtlinux/bin/rtlinux start 不在死机,可能是有些模块不兼容的问题吧,采用默认值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祝各位好运!

网友A(2006-10-11):
我现在也在装,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呢?引导为什么要用lil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