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PRO-FACE通信

楼主(2003-11-10):
我用三菱A系例PLC(A1SJ71UC24-R4)模块与PRO-FACE G570人机通信,却怎么也通信不上,波特率,通迅位址,通信电缆,我都仔细检查过应该没错。另我还用(A1SJ71UC24-R2)模块与人机通信测试了一下,结果是通信完全正常。RS232模块和RS485模块通信格式完全一样,除了通迅电缆制作不一样以外。另外RS485模块上多了两个设定开关,一个是主站/本地站设定,另一个是计算机链接多站链接选择,这两个地我不知道如何设定,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还有上面用RS485通信中,PRO-FACE人机里是否要设定成RS422(4线制通信,请一并告之,谢谢!

网友A:
PROFACE新版本的軟體,如6.22版,已可以指定使用2線式或是4線式RS485. 另外;我並是非常清楚您的敘述非常抱歉,仍請您,將PROFACE的軟體加以升級,因為,通訊協定修正了許多. by jum

楼主:
利昌机电: 非常感谢你帮我,对于我的叙述能力我感到非常抱歉,希望您不厌其烦再指点小弟一下。我在GP编缉软件里,指定三菱PLC通信是AnN(LINK)后,GP软体通信菜单产生默认值是(19200,7,2,偶数,DTR/ER,RS232C),在GP与三菱PLC通信手册里(手册是PRO-FACE提供),也是如上所写的一样。不管GP与三菱AnN系列PLC是用RS232模块通信,还是用RS485模块通信,通信格式都是如上所写的一样,当然通信电缆不一样。所以我想到用RS232模块与GP通信测试了一下,发现通信一切正常。我把GP通信格式里的RS232改成RS422(4线制),再用RS485模块与GP通信又通信不上,我已试过RS485模块绝对是好的。所以我不知到底是哪里设定出问题,还是如你所说的GP软体有问题,请您再帮我分析一下。另GP软体我已叫PRO-FACE帮我升级!

网友A:
先頂一下. 我也組一套試一下.

网友A:
422模組上的MODE 開關請撥到8. 有中文PDF檔案,我再請台灣PROFACE傳來,再轉寄給您. 商安 JUM

楼主:
谢谢你!!! 1:RS422模块MODE开关我是拔到8,我想问题应该不在这里,这几天我都快累的要吐血了,可她妈的就是通信不上,郁闷啊! 2:你说的中文PDF档案,是否是PRO-FACE与它所支持PLC通信手册,如果真的是的话,那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缺的就是这本中文通信手册。 我的邮箱:bds@gem-year.com 3:不知你组一套试一下结果如何,可否OK? 4:我可以直接发邮件到你信箱吗? 急待佳音!!!!!!!!!!!

网友A:
請再頂一下,PROFACE的朋友尚未回台北.估計晚點會來電話聯繫! 別吐....再吐就沒.......氣啦. 等 . . . . 待 . . . 中 . . .

网友A:
郵件已發,請查收. 標題:proface pdf file..... 商安 JUM

网友A:
郵件被退回,如下訊息. This is 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Delivery Status Notification. THIS IS A WARNING MESSAGE ONLY. YOU DO NOT NEED TO RESEND YOUR MESSAGE. Delivery to the following recipients has been delayed. bds@gem-year.com Reporting-MTA: dns;hotmail.com Received-From-MTA: dns;mail.hotmail.com Arrival-Date: Wed, 5 Nov 2003 07:14:21 -0800 Final-Recipient: rfc822;bds@gem-year.com Action: delayed Status: 4.4.7 Will-Retry-Until: Sun, 9 Nov 2003 07:14:34 -0800

楼主:
对不起,我电脑中招了,昨天上不了网,我已发mail给你不知收到否?

楼主:
请再发一封,可能是我公司服务器问题,屋漏偏逢连夜雨急。。。。。。。。。。。。。。。。。。。。。。。。。。。

楼主:
TO: 利昌机电葛师傅 HMI的问题已搞定,多谢您的帮忙,真是万分感谢,好人啊!!!! 您MAIL给我的PRO-FACE与它所支持PLC通信手册PDF文档,因我公司邮箱服务器老是罢工,所以至今我还没收到,不知我发给您的MAIL,您收到否所以还烦请您再发一次,我的第一MAIL:bds@gem-year.net 第二MAIL: syq415@vip.sina.com 祝:安祺

网友A:
你公司的網路真是的. 沒法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