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E540A变频器多段速度选择的用法

楼主(2003-11-10):
有二个电机,均有三菱FR-E540A变频器带动且互锁转动。当甲机高速转动时,哪已机应低速或中速运转待命。不知能否通过变频器中的多段速度(高速,中速,低速)口的选择,从而 达到上述要求? 致礼!

网友A:
应没问题,请说出全过程!

楼主:
不知何故内容传不上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两个电机,均由两台三菱变频器带动电机且由PLC控制甲乙两电机的工况.如甲电机作高速转动(选择变频器中的多段速度口的"高速"),那乙电机选择变频器中的多段速度口的"低速"而待命,往尔复之,行否?

网友B:
是不是当有一台高速则另一台是低速,而且互锁?可利用参数42(输出频率检测功能!

楼主:
是的,第一个过程,一台高速则另一台为低速,且互锁;第二个过程,原先高速的则为低速,低速的为高速,且互锁.望能点拨一下输出频率检测功能-参数42,FU ,RUN端子的外部接线如何? 致礼!

网友A:
要结合PLC,说明书有讲!

网友C:
只能用PLC通过软件处理来实现,

楼主:
已通过PLC软件处理两台变频器高低速及联锁,但对参数42,FU ,RUN端子不理解,

网友D:
我是一位初學者,請教各位前輩:變頻器有何作用?如何使用?小弟將不勝感激.

网友E(2008-04-28):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是一位初學者,請教各位前輩:變頻器有何作用?如何使用?小弟將不勝感激.

细心查看使用操作手册啊

网友F:
实现以上功能,可以不用PLC的,用继电器就可以,FR-E540A本身就有多段的功能

网友G:
很简单的多段速功能啊,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中间继电器,两个点分别接两台变频调速器的多段速,就可以实现了,没什么难的啊!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变频器本身就有多段速度运行

网友I:
哈哈!太有才了!同意1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