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关于组态王和亚当4017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11-10):
我现在用的是组态王6.03和亚当4017模块,现在是连者联系不上,无法的4017采集的信号进行显示和处理.上网查到说是组态王6.0以后的版本和亚当4000系列的通讯需要加校验和(checksum)一项.但不知道具体操作如何,望有知者给予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我的信箱是dupeng_3931@yahoo.com.cn

网友A:
先断电,将模块的INIT端对地短接,在上电视用研华提供的测试程序,选择相应模块设置,[可参考相应的帮助指导],断电,端开断接线,在上电即可。 注意设置COM的参数[组态王]应为无校验。 所设置的校验为模块的校验,非通讯校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