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怎么啦???
yeah!

楼主(2003-11-10):
近来我用的好几台ABB ASC400 不过老是爆模块,在技术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2002-09-25):
能讲请具体工况吗?

网友B:
比较普遍,似乎是400的设计缺陷.

网友C:
这种变频器非常要求环境干燥、干净!控制线不能太长!

网友D:
绍兴和萧山地区印染厂的ABB变频器坏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故障,模块坏的同时,控制板也很容易损坏.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E:
什么系列的?可否有具体型号和故障过程?

网友F:
我们地区有些厂已将ABB变频器列入黑名单了。嘿!

网友G:
哎呀!我早就想说啦,在我手里就有十多台发生类似的故障,小到4KW,大到25KW。都有这样的事情。全一色的ACS400系列的。把我的 信誉搞的一塌糊涂,我想投诉呢!

网友H:
我也有几台发生这类问题,你投诉吧,我们支持你

网友C:
当你的使用环境很差时,你选用变频器就要很小心,因为有几个名牌变频器很娇气!

网友I:
我们东北也有,不过ABB的服务还可以的。

网友J:
我也在应用中有过这种现象, 一条线上装的有安圣的变频器也有ABB的变频器, 用户现场供电不好, 在工作在AC450V时, 变频器都保护, 但在送电出ABB变频开花, 但安圣变频器设问题.

网友K:
目前正在供货的ACS400已做了一些改进,在电源输入侧加了一个过电压保护模块

网友L:
我的ACS400摸块7月份也爆了2台,是压敏电阻的问题和ABB热线联系,靠问的我直烦,要什么序列号你不给还不行,最后ABB给我换了2台新的还算表现不错。上面的朋友你可以试试ABB热线010-67871888也许你的问题能解。

网友M:
怎么不是800

网友N:
是800免费电话还是ABBACS800系列产品?

网友O:
ACS600的性能较ACS400好,

网友M:
听说ABB新出了一种ACS800系列产品,性能比ACS600还好。

网友P:
ACS400发热量极大,西门子还可以。两种变频器散热方式也不同。

网友D(2002-11-02):
正常 那一批货 都换了80%了

网友Q:
ABB变频器400系列的大家普遍反应质量不是太好,好象是在北京生产的,不过,它的600系列确实没有话说-非常好用-质量很好,但就是价格太贵, 建议大家小功率最好选用富士或是西门子等其它品牌,

网友D:
楼上的 不是400系列质量不太好 主要是那一批货的问题 abb 100 140 600 系列都是进口的 400是国内组装的

网友M:
楼上的,可能真是你说的那样,现在的400还可以。

网友R:
我也想说两句,我用过的400系列也炸过好几台,真是搞的人一点脾气没有,不过幸好ABB服务还不错,都及时换上了新机器,而且好像也就那一批货有问题,后来也就好了,不过400喜泪好像确实是在天津生产的哦!当然这只是个人观点而已!

网友S:
很简单,ACS400的电流检测器件安装在直流母线,无法保护输出短路等严重故障。

网友M:
ABB400系列是在北京生产的,好象是九仙桥。

网友T:
楼楼上的那位,我想请教您,如果您听到的话, 如果输出短路在直流总线侧检测不合适的话,那应该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网友U:
ABB差的不能在差了,越做越回去了。我曾经变频器烧的惨不忍睹,ABB还不管,各位选的时侯要小心呀。

网友S:
天水朋友:您的问题非常简单,利用直流母线的电流整定保护值,只能保护比较平衡的过流,即三相都过流。而不能保护严重接地等单相故障,即使(原则上)LEM元件能在1us内完成检测,所以变频器的保护最好输出检测电流。举例: ACS600检测输出两个边相电流 VLT6000/5000检测三相输出电流 但是ACS800还是直流母线检测,太失望了。。。

网友D:
GS朋友:据我了解ABB的服务还不错,有了问题处理的还算及时,并不像你说的那样。是否你有使用不妥的地方?

网友M:
GS,你说的是真的吗? 要是想你说的那样,你怎么不告ABB公司.是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按理说出来这么大的事,世界上知名的大公司没有一个不管的.

网友D:
我前几天才见一台ABB75kw变频器因故障,被一家水泥厂换掉。

网友V:
ABB 600系列的功能还是不错的,我用过。400的我还没用过。 如果真是那样,ABB为什么还在卖ACS400? 我想ABB看了大家的贴子,是不是该有个说法? 质量是产品的生命,我用变频有10年了,在我的手上也就坏过3台变频器,都是早期用变频器时出现的。 都是国产仿三菱的。第一台是安装环境湿度大,过了一个冬天后,用户重新送电,变频器结露烧毁的。 第二台,也是该厂家的,其变频器内部用的交流接触器是220V电压,当时,变频器入端无过压保护装置,因电网原因,交流接触器线圈所在的那一相电压超过300V(变压器零线接触不好,),正好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线与该线圈绑在一块,当然一块报销。所以我不赞成变频器内部用交流接触器,既使用也要用380V,由此可以得到,隔离变压器的一次电压最好用380V电压等级,这样过压保护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也不需采用过压保护器,尤其采用220V电压等级时就更必要了。 第三台,也是该厂家的,变频器使用三年后,风扇损坏后散热不良烧坏的。 变频器是北京康豪的,现在已看不到了。

网友U:
我才用三个月就报废了 就几千块钱 打官司太累了 我在到北京去吗? 等有结果我都老了

网友W:
据我所知,变频器内响应最快的短路保护:IPM器件做在模块内部,IGBT做在驱动模块中。

网友O(2003-06-17):
用ACS400时最好在变频器前边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X:
henny: ABB中ACS400本身就内置有进线电抗器。

网友O:
ACS600才有进线电抗器,400没有。

网友Y:
我们维修见得ACS400捎模块也比较普遍,

网友X:
当电网质量不好时ACS100/140应当选用输入电抗器。这样可以消除变频器因电压尖峰而造成的故障,同时减少线侧谐波。要主义的是ACS400变频器内部电路中已经存在一个输入电抗器,所以我们不推荐使用额外的输入电抗器。 见Comp-AC技术样本P21页右上角。OK 至于ABB爆模块是因为内部的压敏电阻爆裂而引起的。只是存在与2002年以前的产品,后面不是都换掉了吗?

网友Z:
既然ABB的故障率这么高,我建议ABB的各个代理商好好的安抚客户,毕竟得到一个客户不容易,失去一个太简单了。同时也建议客户考虑其它的品牌,目前我觉得日本东芝的在环境适应性和可靠性上最好,虽然价格高了些。如果环境和工况要求特别严格的话最好考虑东芝的。 电话:82005230 传真:82006578 邮箱:yb1973@263.net

网友D:
hehe ACS400的故障 完全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神经过敏

网友AA(2003-11-10):
我知道不止是ABB的CPU模块不行了,变频器竟然也这么差劲!!!!

网友AB:
西安电工院的朋友,可以交个朋友吗?029-8330653

网友AC(2004-04-02):
求教--zhengzheng 我们有个ABB的RVC 但好象投不上,你知道怎么调才行吗,谢谢了

网友V:
路子: 能说的在详细些吗?

网友AC:
to zhengzheng 就是ABB不有个功率因数调节装置{RVC}吗,好象是通过设置而让其有个高电平输出使相应的继电器动作而投入电容器,用于保证该段母线的功率因数恒定,其实也只就是两排电容进行静态补偿,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都不能设置好而投入上,也就是说没有输出.自动设置好象根本都不能进行.你接处过这个东西吗,怎么设置啊 我看了下,里面设置的内容都不是很多,但那个说明书好象没有英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AD:
说来说去,其实ABB的还是不错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艾默生,这是完全由中国人开发出来的 尽管有了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但是无论性能还是质量,口碑都不错 至于服务,我想这是他最大的优势 尽管它已经3年没有对其技术进行升级,但由于起点高,所以市场反应是相当好的,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对西门子、丹弗斯、ABB这些世界名牌有许多怨言,但是艾默生自从化为开始到现在都表现相当优秀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多多支持艾默生变频器----完全中国自己开发的优秀产品, 根据本人消息,艾默生开始招聘变频器开发人员,我想马上它应该会有升级产品出来,照样是最优秀的,一样是纯种中国人开发的,一样不比任何外国品牌差! 这就是艾默生变频器

网友AE:
感谢大家对ABB变频器的关心 楼主所说的情况是以前ABB的压敏电阻问题,前年就已经全改成模块式的了,ABB作为国际性的大品牌,从他的技术研发,销售,售后服务。是真正扎根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是为客户全力着想的。 目前ABB400系列重点打击的三菱富士这样的日本品牌 要将他们踢出中国市场,是个艰苦的奋斗过程,特别在OEM这一块市场上 注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希望国产品牌能迅速崛起,再象彩电一样把所有老外都打回老家去。另外艾默生现在是个纯种的老外了,呵呵好象跟国产不搭什么架了。

网友AF(2008-03-21):
Acs800送电无反应该怎么办

网友AG:
Acs800送电无反应查开关电源

网友AH:
ABB的变频器还可以呀,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AG:
ABB的机从400,500,600,800我修的多了,多为驱动电路故障,模块坏的也不少,600,800是光纤通讯的,接口板坏的故障也较多,当然像其它大牌变频器一样,开关电源,主板故障也是有的,我个人认为,出现(400,500机)驱动电路故障炸模块故障,这同用户工况恶劣有很大关系,我们拿到手在修的ABB多是满板子油污,这样的工况哪能不炸模块,是吧。我们搞维修的掌握着第一手资料,哪个变频器有什么缺陷心里清楚呢,其实ABB的变频器还是可以的。不过400,500的保护电路不敢恭顺,三防漆做的也不够好,这是ABB公司要改进的。
  有ABB维修问题可到我的论坛HZZHEE上尽管交流,有问必答。

网友AI:
改用ACS800  吧  那个很好

网友AI:
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损坏或软启动充电电路损坏是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启动电阻损坏的,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网友AJ:
哈哈.多年的老帖子了.还在

网友AK: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AK:
开关电源``有问题噎```
专ABB

网友AL:
03年的贴,大家还讨论的这么热闹。不知现在400系列改进的怎样了

网友AM:
ACS400有这么多的毛病呀!以后采购时要小心。

网友AN:
ABB的变频器没用过,质量如何不好说,我们一般采用Danfoss的,02年买了一台,现场环境灰尘大且潮湿,使用近6年还没出现过一次故障,所以现在我们基本把原来的变频器全部替换成Danfoss,虽然贵了点,但用的放心

网友AO(2008-12-02):
跪求ABB-RVC补偿一使用说明书我的邮箱xiaolixinyu@yahoo.cn

网友AP:
引用 网友AF:
关于Acs800送电无反应该怎么办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就是连接线路的问题!

网友AP:
ABB升级了,现在的产品型号是350 510 550 800其他型号过时!

网友AQ(2010-01-25):
ABB变频器现在的500系列可以替代以前的400系列,ACS400早就下线了

网友AR(2010-05-12):
本人有一台ABB401的机器,9成新,30KW,价格4300需要联系我:13793239073

网友AS:
ABB;是我碰到最差的一种变频器,无论是ACS,还是直流DCS400的,我公司没有一台没有修过的,不超过多长一年多一点就有故障,选ABB就是你以后的痛苦

网友AS:
世界上最差的变频器就是ABB的,最好是日本的富士,安川等

网友AT:
还是AB的好用,PF4,PF40,PF70,PF700,1336都很棒,我们公司用了4年了从没坏过

网友AU(2010-09-14):
选大一个型号试试,或者改用ACS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