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除了编程ppi电缆,485能联起来 吗?

楼主(2003-11-10):
如果 能用 485 请问哪还要设置

网友A:
s7_200的PPI电缆是RS232转485,你说光用485能联起来吗。。。

网友B:
找本系统手册侃侃!

网友C:
可以,3+/8- 11位数据传输

网友D(2004-11-16):
加一个RS232-485的转换头,485只是硬件的接口形式。

网友:
请教各位仁兄,哪位知道,s7-300的电缆,在200上是否可用,我有一只300的6ES7 792-0CA23-0AA0

楼主:
可以 我用过把协议 改成MPI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