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如何用VB读取S7-300的寄存器

楼主(2003-11-10):
我想用VB编程,在pc机上动态显示显示s7-300内部寄存器的值,应该是用MPI呢还是DP? 如何用?

楼主:
即使使用OPC,OPC服务器也得有人提供啊,西门子公司提供了么? 如果西门子公司没有提供,那么脱离西门子公司提供的组态软件读取PLC 特定寄存器内容就得自己编写上位机和下位机程序,怎么能用一个OPC能解决得了呢? 还请一大幅度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用cp341,它的硬件接口是rs3或rs485,通过rk512协议可以用vc/vb/delphi等任何软件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