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器的存储问题

楼主(2003-11-10):
我刚接触变频器,向各位请教! 西门子变频器440,第一次开机运行,频率在5hz运行,升到45hz运行后,停止,按启动, 频率还在5hz运行,还需升到45hz运行,请问怎样才能开机就运行在45hz? 谢谢! 工控水手

网友A:
用电位器还是段速?

网友B:
设定P1000=45即可。

楼主:
感谢二位的回复! 我是通过BOP面板调速,P1000的45意思是通过COM联路的USS设定+BOP联路的USS设定值.我不明白甚么意思,请讲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C:
看来没人会!呵呵!!!

网友D:
我会,很简单的。有一个参数。发emial: hotize@sohu.com  给我吧。我教你好了!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siemens440,440的参数p1000 是选择频率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