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系统谁做过开发呢?

楼主(2003-11-10):
请指点下!我的毕业论文做异步电机矢量控制!1有难度!!

网友A:
你找一本《电力拖动》或者《交流调速系统》的书看看,你做这方面的课题,应该是自动化专业的,你应该学过这两门课的

楼主:
都学过的,也看过了,现在定子电流AD采样有问题的,我没把握的,请指教!我用电流传感器,输出的为0.5V~4.5V,而DSP的AD,是0~3.3V,我设计的感觉总不是很好的,请指教!

网友B:
请采用串联电阻进行电压采样,不过对电流的采样时机必须控制好。

楼主:
是不是不用传感器呢?不用的话,隔离就是个问题呀??

网友C:
是不是不用传感器呢?不用的话,隔离就是个问题呀?? 不要用传感器用眼光就可以了!!!

楼主:
re:THVF: 不要无聊的,用电阻也可以采样的,你不知道么?劝你不要这样!!

网友D:
To:andy20 你用何种型号的DSP做开发。我用2407 硬件如果须重新设计请找我。

楼主:
我也用2407呀,硬件要重做的呀?

网友D:
请把你重做硬件的要求提清楚! 另外,我有费用的!

网友E:
to andy20 硬件、尤其是测量有问题,可以给我发信。我同事以前做过,硬件方面我没有问题。算法方面可以参考matlab的有关模型,真正实用的模型需要自己搭,比如加上弱磁控制等

网友F:
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工作的开发,可以探讨一下,我主要是作软件的,

楼主:
to 士林电机 你是做DSP 的软件么?做什么算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