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参数测定

楼主(2003-11-10):
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怎么测定,请高手指教!说明白具体点!谢谢!

网友A:
做额定电压下的空载试验和额定电流下的堵转试验,可求出全部主要参数。

网友B:
能否说具体点?

楼主:
空载试验,堵转试验测得的电机参数准确么?我在电机矢量控制系统,要参数很准确的呀!!!

网友C:
很多变频电机自身有参数整定功能,你可以查阅此方面的资料

楼主:
我是一般的异步电机呀

网友A:
矢量控制变频器用的正是实测参数而非设计参数。

网友C:
矢量控制也是可以用设计参数的,只不过会影响控制精度 并不是所有厂商的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都具备实测参数的功能

网友D:
参数整定可以分成两种:离线的和在现的,在线测量难度很大 ,一般来说,离线容易一些,离线分成两种:对电机负载有要求的 一般采用standstill测量。无要求的可以通过直流,单项交流,空载测试。

楼主:
士林电机 我现在就是测定电机参数,有什么办法,简单的。说说呀?? 是250瓦的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