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的一个简单的原理问题!

楼主(2003-11-10):
小菜之问: 采用PLC+变频器+张力控制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由张力控制器采集到一个信号+PLC通过模拟量模块采集到一个主线速,两个信号加在一起来控制变频器就行了,你想要的要求请说清一点,你的这个系统有很多种解决方案的

网友B:
用ZH-T21同步控制器+变频器的组合取代采用PLC+变频器+张力控制的组合,你会发现张力控制原来可以如此简单的实现。可以和我联系噢0535-6719766刘军胜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用的ZH-T21同步控制器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实现同线多段速的线速保证和张力的控制,能不能给细点的资料,我的E-MAIL:rsxie11@163.com

网友C(2004-08-06):
楼上的朋友,你用的ZH-T21同步控制器是什么原理,能不能实现同线多段速的线速保证和张力的控制,能不能给细点的资料,我的E-MAIL:zy_203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