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解决输入点比plc中输入点数多的情况

楼主(2003-11-10):
比如我有一个32点输入的plc,而我需要用40输入口,怎么办

网友A(2002-10-15):
看能否用继电器做逻辑电路,不行,就要加扩展膜块。

网友B:
你可以在外部增加一些外围设备(比如继电器),使PLC实现分时采集。

网友C:
如果是按扭很多的话,可以考虑用开关矩阵,类似单片机的键盘输入。

网友D: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就没法使用开关矩阵了(除非加个晶体管输出模块,呵呵一样买扩展不如买个输入模块得了,不但省事而且价钱可以便宜些)。

网友: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03-11-09):
厉害啊,集体的智慧还是好啊~~ 我们 以后都要扩展这个 思路了~~

网友:
FUJI的NB1系列I/O可以自由配置。

网友F:
楼主: 你好,你看大家为你出了那么多的主意,你怎么也不把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说说呢?好让我这样的菜鸟也学习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