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变频器带大电机调速,是否可行?

楼主(2003-11-10):
我准备用一台55kw的变频器来调速75kw的电机,负载是风机。我考虑在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情况下用变频器带电机调速。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后,变频器旁路,电机全压运转。这样做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风量需求,手边正好有一台55kw的变频器。从理论上,我觉得是可行的,但以前没有用过,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教请教。

网友A:
你好瓜,为什么,我不晓得,

网友B:
如果55KW为恒转矩变频,只需将电子热继保护值按75KW电机铭牌电流设定即可;如果为变转矩型,接近满负荷时易过载报警!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不是风机泵型的?如果不是,我想是可以的,因为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作通用变频器使用时是要降一档次使用的。但如果你的本来就是风机水泵型的话,没有使用过!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楼主:
to 微微: 变频器是风机型的,但理论上只要不过电流就可以用。

网友C:
你的风压大吗?

网友D:
不可以 ,启动电流?过流时间?

网友E:
55KW是什么型号的?如果55KW为恒转矩变频器要改成风机型的也要加大滤波电容,风机启动电流很大,变频器能通过这一关就没事!不过你的切换是个问题,你想怎样切换?

网友F:
日本明电舍的变频器可以

楼主:
我只要控制不超过变频器输出电流应该就行了吧,其它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风机的起动电流很大,运行时电流减小。如果是恒转矩变频器可以使用,要是变转矩的,就得看是什么版牌子的了,我想AB的可以。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50%。其它的都在160%-180之间。

网友D:
天塌不下来,找个机会试一试吧,加星-三角启动? 成功了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H(2007-06-05):
你可以先用变频器启动到达变频器所能负担最大电流时转换成工频运行,用变频器的内部参数设置用时间继电器来转换就行。

网友I:
可以,风机水泵变频起动的起动电流不会超过额定电流,只是为了可靠,切换电流最好略低于变频器额定电流,并不设延时

网友J:
可以试一试。

网友K:
估计不大可能成功.风机起动本来就较累,你还要过载.
关风门试一下吧!

网友L(2008-12-09):
但理论上只要不过电流就可以用

网友M:
不要听别人的,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实践能证明一切!

网友N:
55KW带75KW,不可取,差太多了,输出电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