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求助

楼主(2003-11-11):
我现在使用的是安川sigmaII系列的SGMPH-08A1A6电机,但是不知道电机的电感和电阻是多少?请给予答案!谢谢!

网友A(2003-08-07):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过日本方面,不提供。 你是哪的?可以交流交流吗?

网友B:
电阻你可以用电桥测出来,至于电感,与频率及转差率有关,负载对其也有影响,额定时的电感你你可以根据铭牌参数估算。

网友C:
你有安川伺服电机中文手册

网友D(2003-11-10):
能否提供安川变频器(VARISPEED-616G5)中文手册

网友E:
TO:wrhn 我有!可交流!snfebing@sohu.com

网友F:
用安川变频器控制电机,做一下自整定,就会自动的测定出电机的电阻和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