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压660V 800-900KW的变频器有哪些选择?

楼主(2003-11-11):
有谁知道中压660V 800-900KW的变频器有哪些选择? 那种牌子的性价比最高?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佳灵的吧!功率可以做到20000kw,电压等级可以做到13.6kv,660v在佳灵不算中压。

网友B:
深圳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WWW.INVT.COM.CN

网友C:
不是中压就不是,怎么成了佳灵不算了,标准也不是佳灵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