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样访问step7中的DB块

楼主(2003-11-11):
请问组态王怎么样访问step7中的DB块,又怎么样访问DB块中的Bool型变量呢?

网友A:
设置相应寄存器即可,要有软件的话完全自己可以试出来

楼主:
在寄存器栏里写:DB2.DBX1.0,但系统提示寄存器名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像不能设置位,这是组态王的一个缺点

网友B:
似乎跟MCGS一样, 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读。

网友A:
但可以从读出的字节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