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控制器怎样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simens控制器,怎样相互识别通讯?

楼主(2003-11-11):
ABB控制器怎样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simens控制器,怎样相互识别通讯?

网友A(2003-09-29):
有几条原则: 1 ABB的CI541模块可以支持Profibus,但只能作主站; 2 西门子配置Profibus时,只能选择DP模式; 3 可以通过DP/DP COUPLER或CP模块来交换信息,原则上可以两种CPU直接交换数据,但我还没有实现。 不知道是不是有高人,已经实现了CPU之间直接交换数据,还望不吝赐教! 可以发EMAIL到:chengjl8@citiz.net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网友B(2003-11-11):
abb的控制系统到底有哪几种类型,各种类型的优缺点具体有哪些,有人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shz-automan@163.com   shzboy@netease.com   qq   252691974

网友C(2004-06-08):
本人解决了ABB AC800F 与西门子S7200 S7300 S7400 通过PROBUS通讯问题。 13893339998

网友D:
我们公司新的项目使用的就有ABB AC800M 和西门子S7200 、PROFIBUS DP 和PA之间的通讯,所以我想实现数据交换应该不是问题,至于具体怎么实现的,我要等设备到厂后进一步研究。

网友E(2005-05-13):
本人现正从事ABB AC800F的系统维护工作!希望能跟大家交个朋友! 有空的话,请大家加入这个群:5553039 大家可以在这里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