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

楼主(2003-11-11):
如何用单片机输出脉冲信号?请给我一个方案好吗?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A(2003-09-24):
定时器中断中改变某口的状态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吗?我有点不明白啊!!!!想我想发200KHZ的脉冲,怎么样发发?

网友A:
设定 300 微秒延时中断,每次中断翻转某口状态。 029-5253961

网友B:
你的晶振呢,你的时钟呢,编程呗!

网友C(2003-10-30):
定时器输出是干吗用的?

网友D:
楼主:好!   [单片机:想发200KHZ的脉冲,怎么样发发?] 主频采用12MHz晶体,cpu为89c52,指令周期为12分频即1微秒, 定时器采用T0 or T1 or T2中断方式,起码也要进栈及出栈吧?! 再加上中断返回,光指令周期也要超过5微秒,更莫说还要置输出。 你的设计方案是[死路一条]。886换别方案吧!比如CPLD or FPGA? med.

网友E:
to med: 精辟!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要拿出来讨论!!

网友G:
找个带有PWM的单片机,一下搞定,

网友H:
同意SIQ的建议。比如MSP430系列。

网友I(2012-02-10):
如果仅仅是要得到200KHZ的PWM信号,根本用不着单片机,555即可

网友I:
当然如果还需要其它功能的话,就用个51的,便宜,产生200KHZ的PWM方法很多。

-----------------------------------------------------------------------------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数控机床工控机轴卡、自动调高系统;

承接单片机系统软硬件、PCB设计;

QQ:847750141

网友J(2012-04-12):
利用延时程序产生脉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