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问题,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3-11-11):
我的PLC是Q2ASH 没次把程序写进去的时候,正常运行,断电过一会,程序丢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A:
CPU上有无一个红灯亮?先查电池电压是否正常,低于3V不般不行了。

网友B:
你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请教高手!我有一台FX2的PLC,程序输入正常,监控程序看到输入点正常,内部继电器正常!但是输出继电器不动作!输出点也不亮! 另外换掉上部CPU板子,整机则正常,何故?》

网友D:
检查你的PLC输出接点是否被烧坏

网友C:
监控程序正常,更换CPU板子!则一切正常///是否CPU 坏?敢问硬件加密实际是怎样?

网友E(2008-12-06):
http://www.gkwtw.cn/

好象那里有,自己去找一下,答案很多

都是关于工控方面的问题跟答案。。。

网友F:
根据问题的情形来看,楼主的问题估计是电池的问题,保持不了了。

网友G:
楼主说的PLC我以前没用过,但我用过S7系列的,它灌程序时有两种选择,一是RAM,还有是EERAM,RAM是断电后不保存的,EERAM是断电保存的。情形跟你说的差不多。是否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H:
曾碰到过一台欧姆龙的PLC因电池耗尽(一般大于5年),丢失程序。

网友I:
你的电池没有电了 ,因电池耗尽丢失程序

网友J:
没电了,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K:
注意看看电池吧。。。。

网友L(2010-08-17):
你好QZASH  PLC 编程电缆是rs23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