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3-11-11):
各位工控前辈,本人是菜鸟一个,现有PLC的问题一个,PLC能否接受两个模拟传感信号并综合,然后传至变频器。如何具体操作。谢谢指教

网友A:
两路A/D入,运算后D/A出.

网友B:
当然可以!一个2AD模块就可以接受两个模拟传感信号(0~10V或4~20mA) 运算在PLC内部实现!输出可用通讯方式,如用模拟信号控制,还需一路DA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赐教,但是我还是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1从硬件上说的确可以通过两路A/D模块进入,在PLC软件编程上如何实施?编程手册上PID程序格式上只有一个测定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请详细解释一下) 2。输出值上下限为何设定为时间(上限2秒ON,下限0秒ON),一般仪表上上下限设定应该与测量对象相符合。 3。A/D模块模式设定中范例上T0 K0 K0 H3303 K1(三菱产品) FROM K0 K10 D501 K1如何得出的?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赐教,本人大学毕业,刚入工控行业,以后还要请大侠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