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程序
不急!!!

楼主(2003-11-11):
LD 400 OUT 431 LD 431 ANI 433 OUT 432 LD 431 OUT 433 END 请教各位,程序运行之后,432的状态?

网友A:
为0。转为梯形图就很直观。哪位在软件上仿真试一下。

不急!!!

网友:
我想:末尾加了END,程序暂停,不继续循环,会不会保持在1.?

网友B:
程序运行后,当400接通,并且时间超过PLC的工作周期,432应不通,使用END只是使工作周期缩短。

网友C:
闭合一个周期

网友D:
若400为ON,第一个扫描周期432为ON,之后一直为OFF。这段程序的作用是当400由OFF==》ON时,432为ON一个扫描周期,即432成为400的上升沿检测。

网友E:
如果你的400一直闭合的话,那么432闭合一个扫描周期,而后一直不再闭合。相当于在400启动后让432初始化一下

网友F:
这是哪家PLC 啊?ANI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G:
大地苍狼和gxzyj110说的很对,当输入由0变成1时,输出432出一单脉冲。 这是一种常用的出单脉冲的编程方式。

网友H:
这是那家的东西?ANI是什么指令? 我用SIEMENS,OMRON,三菱

不急!!!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1

网友A:
输入映象区-----运算--------输出映象区,所以输出432应为0

网友I:
400 0>1 432输出1宽度为一扫描周期的脉冲。请改用市场有的PLC。现在学习F,不行了。

网友A:
是啊!! 我是菜鸟啊!!可是我记得好象有AND指令,没有ANI啊!! 请教各位到底ANI是什么意思啊!! 另外,我想学习PLC编程,请问在哪有资料啊!! 谢谢!! 我的QQ68523939 或251199797

网友J:
主要看PLC的运行周期了,如果时间是一个周期,那么可以那程序执行,如果不到一个周期,那么则按运行时间来说程序执行情况

网友K:
ANI是什么指令?...晕,这是s7-200中的立即触点,常闭的,表示常闭立即触点与其他程序段相串联。类似的还有:LDNI、ONI.

网友L:
400接通后下一周期432会ON!

网友M:
狂晕!!!!!!! ANI是三菱FX2N中的常闭触点串联指令.

网友N:
你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时序问题,当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时423是接通的,但是第二个扫描周期来的时候,只要400还是ON的话,由于第一扫描周期433的接通423是断开的。如果你一直让400 ON那么432就一直是OFF的

网友O:
是个单脉冲,为上升或下降沿.

网友P:
我同意胡兄弟的分析

网友Q:
同意gxzyj110的看法。

网友R:
432没闭合

网友S:
大地苍狼和gxzyj110回答十分准确,432就是400的触发脉冲,而且是上升沿的。如果PLC里一时找不到上升沿触发脉冲,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T:
如果说在这个程式里指令ANI是三菱PLC里面的串联常闭触点,那么 三菱FX系列PLC内部地址没有“400”这种地址呀? 如果这程式只是为了“432”的上升脉冲,也大可不必这样写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