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感应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3-11-11):
直线感应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所谓直线电动机不严格地说,就是将旋转电动机的定子和转子以及气隙展开成直线状,使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机械运动的一种推力装置。现在的直线电动机分类法有多种,按直线电动机的名称、电磁力、定子(初级)和动体(次级)的结构来分类,有直线直流电动机、直线感应电动机、直线脉冲电动机、直线振动驱动器、直线直流螺线管和直线混合式电动机等,不同的直线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各不相同。以直线感应电动机为例,直线感应电动机又分为平板形单边式、平板形双边式、圆筒形,短定子方式和短转子方式,电源可以是单相或三相。单边式直线感应电动机由定子和动体组成。定子也称为初级,它由冲上齿槽的电工钢片叠压而成,槽里嵌有绕组。动体也称为次级导体,一般是用铜或铝制成的金属板。定子和动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气隙。当定于绕组通入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时,就产生由下式表达的磁通密度B,即B=B0cos(ωt-πx/τ), ω=2πf,x定子表面上的距离,τ极距。 极矩是磁通密度的半波长,也就是等于半个周期长度,磁通密度是t的函数也是距离x的函数。这种用t和x作为函数的磁通密度称行波磁场,这与旋转感应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是同一个原理。如上所述,通入交流电后在定子中产生的磁通,根据楞次定律,在动体的金属板上感应出涡流。设引起涡流的感应电压为E,金属板上有电感L和电阻R,则金属板上的涡流电流为I=E/z,涡流电流和磁通密度将按费来明法则产生连续的推力F。有正负推力,但正推力远大于负推力,作用于动体的力主要是正推力,这就是直线感应电动机的工作原理。 直线感应电动机的驱动装置可以采用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可在控制信号的作用下得到控制,可以进行逻辑控制或闭环控制。变频器输出不同的频率,产生的推力将作相应的变化。由于定子的两个线圈中的频率不同,导致了行波磁场的同步变化,从而使电动机的推力从0到最大值作周期性变化。

网友A:
比较科学、严谨的介绍了直线电机的原理,可读性较强。如果再上实例予以讲解会更精彩。

网友B:
现在关于原理性的基础知识都有相应的公开出版物,有的人能找到,有的人一时可能找不到,如果有人能根据已有的出版物总结出一些通俗易懂的基础知识,介绍给更多的人,介绍给一时找不到资料、又想知道的人,这是我们论坛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推广普及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欢迎更多的朋友能积极参与。本人在此发布的帖子多数是根据已有的出版物总结的,并非本人的原作,但也不会有照抄的。若有照抄的内容,侵犯了著作权敬请声明,本人将负责任的处理相关事宜。特此声明。

网友C:
出发点非常好,我会向你学习!

网友D:
我想知道直线电机在机床上的应用,请王老师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E:
直线电机在机床上的应用,这个问题比较大,不好具体说,现在直线电机在冲压机床、电磁锤、压铸机、锯床、插床、刨床、铣床、磨床、车床及具有X-Y工作台的机械设备等上都有应用。

网友F:
王老师我想知道一些关于国内电机那些方面需要改进的以及变频在国内的使用前景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不知道你说的电机是指哪一类,是指哪方面的改进。变频技术在国内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其前景是很广阔的,但就目前通用变频器应用而言,目前的应用基本上还局限在单机简单应用上,更深层的应用还谈不上普及,从目前多数企业技术人员对熟知变频技术的水平、销售人员的素质、通用变频器参数的应用及选择变频器追求的价格等侧面就可看出。更深层应用的信号应该是以产品广泛应用为主导,先追求可靠性及性能指标(实际需要的),后谈价格。现在不是。

楼主:
王老师,有人说用通用变频器控制直线电机效果不理想,有不知为什么,我查不到相关资料,直流的怎么应用呢?

网友E:
用通用变频器控制直线电机效果理不理想,是相对的,就看要求的技术指标和控制性能如何,用在什么场合,另外,不同品牌的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性能也大不一样,也是要看要求的技术指标和控制性能是否合适,其原因也是这些。

网友G:
有谁知道空心杯电机的发展情况?

网友H:
胜利油田华滨实业总公司正在寻求变频器合作生产厂家,高薪聘请变频器技术专家共同建厂,可以个人技术入股,请有技术无资金又准备自己在变频器领域干一番事业的有志之士联系我们:05433478946 13326288109 zhaoguilin2002@163.com 同样欢迎有各种变频器维修经验的高级技术人员加盟!

网友I(2005-10-06):
王老师: 有空心杯电机的更详细的介绍么?例如: 结构,工作原理,研究热点,我都没找到相关资料! 帮忙讲一下或推荐几本书!摆脱, 谢谢

网友J(2006-06-01):
国内空心杯电机厂家不少,但是都是小功率的,一般不超过20W

网友K(2008-02-18):
王老师:
一位华裔科学家构思将未来交通系统做成一套有线飞行网络,把微型飞机(飞船)的航线做成一条世纪的引线(轨道)。飞船由一个借磁力悬浮在钢质轨道上方的驱动器和挂在驱动器上并通过轨道垂吊在轨道下方的飞行主体组成。驱动器和轨道本身组成直线电机,同时兼备动力、刹车、转弯等功能以及相关的控制机制,是飞行器的核心。并认为“用磁浮悬直线电机作飞船的驱动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为简单合理的方案,直线电机能非常精确地控制,进退快慢能做到丝毫不差,而且驱动器与轨道之间不接触,整个系统中不存在活动的部件,没有摩擦,没有机件损耗,因此省能量而且不用维修。除磁浮悬,直线电机的定子与转子之间也可以用压缩空气隔开,称为气浮,用气浮的直线电机作为飞船的驱动器时,驱动器和飞船可整体靠磁吸力悬挂在轨道的下方,行进时压缩空气打开,飞船便沿着轨道在下面飘先前方。这种结构会更加简单,而且分道与会车也极为方便。”
您是否能就直线电机方面给予切实可行的建议?

网友L(2011-03-23):
我想了解一些直线电机方面的知识

网友M(2016-05-1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直线感应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变化时对车辆运营成本的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