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3-11-11):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步进电机的选择是通过最大静扭矩。如果我有一个系统,原来用的是单相异步电容电动机,60W. 现在想用步进电机替代该电机,应该选择多大的步近电机。有什么经验公式吗?

网友A:
看你的转速,计算扭矩,按照公式来计算就可以啦 关键是步进电机的特性图

网友B:
我这里可以提供步进电机,我是四通电机公司,主要生产步进,伺服,无刷电机以及相关的配套产品,如果有兴趣请于我联系 010-62932100-126,崔先生

楼主:
大家好, 关于步进电动机的研究,我是刚刚起步,还是只菜鸟.现在请教各位大虾,哪位有关于"步进电动机"的驱动程序(电流可控的那种)的相关资料. 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