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10P

楼主(2003-11-11):
请教一下三菱的编程工具FX-10P是否适用用三菱的所有PLC系列和变频器的系列???

网友A:
拜托下回把问题想清楚了再问,不要问的这么不三不四。 FX10-P怎么可能适用与变频器呢?真是风马牛....................!! fx10p只能用于FX系例PLC。 如果你想方便为了对变频器写参数,那你就买一个FX-1OPU触摸屏,它是LCD液晶显示写参数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