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求助

楼主(2003-11-11):
对西门子MM440变频器有如下问题,求助各位。 四台相同的22Kw电机,分别由两台30Kw的变频器调速(一台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输入相同的模拟量(0-10v电压信号,由同一电压源并联供给),变频器的频率却不同,相差0.3-1Hz,频率较低的一台变频器有报警A0911,并能听见变频器内小继电器频繁动作的声音。变频器参数设置完全相同,变频器由同一电源供电。 将两个模拟量输入信号互换一下,现象与未互换一样。 将频率低的一台变频器更换一台新的(第三台),仍驱动这两台电机。现象与未换一样,仍能听见继电器动作声音。 请问能否将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调成相同(相差在0.1Hz内),如何解决?谢谢指教!

网友A:
将前一台的模拟输出,作为下一台的频率输入,此法能解决,我原先用过。

网友B:
可能是干扰!输入信号的接线要屏蔽!频率不可能完全相同!

楼主:
wangdong: 您好。请问参数P0771为何没有24这一设定值?

楼主:
今天我将第四台变频器更换上后,两台变频器的频率相差在0.1赫兹之内,其它的什么都没有改动。 对死门子的产品和服务不感十分恭维!

网友C:
我想问一下440继电器的作用,440中有继电器1,2,3个,分别有什么作用?要对它设置吗?我翻遍它的操作手册,找不到有关它的说明,急啊.我是新手.

网友D(2008-06-11):
干吗那么费劲了,每台电动机分别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不就得了啊

网友E:
主要问题是变频器对输入的模拟量的处理存在一定的误差,造成输出频率不同,两台变频器不同步,频率较低的一台不但不做工,运转的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造成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报警(A911),建议使用通讯控制,使用多段速固定频率也可以解决该问题,如果必须使用模拟量则设定输入模拟量控制参数(MM440手册)使两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尽可能的一致,达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