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的点数怎么规定?

楼主(2003-11-11):
请问各位,wincc的点数的规定与intouch,ifix的规定有区别吗?

网友A:
凡是所有的外部点都可以打包到DB块里面。假如你的外部点有8个,你就可以做成1个DB块。然后你在wincc里面直接找位就好了。

网友B:
一个点数对应一个32位的双字,如bani所说,可以把多个Input组合成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