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wincc一打开就提示许可证到期

楼主(2003-11-11):
我的wincc5.0装有授权,在win2000下ntfs格式。 开始没有sp2,我另外安装了一个,可是情况还是不好。 一开启就提示许可证到期, 无法进入编辑画面。 恳请高人点拨,致谢!!!

网友A(2003-09-10):
你是14天的授权过期了吧?

网友A:
wincc 5.0 + sp2有很多问题 不要使用 用sp1吧 马上wincc6.0就出来了

网友B(2003-10-22):
查查软件及其选件的授权是否还有.

网友A:
授权到了!! 要重新授权的!

网友C:
呵呵,不用怀疑,你用的是盗版数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