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用PLC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3-11-11):
求助各路大侠:PLC是CMP1A系列的,如何控制三相异步电机的速度?需要一些什么调速装置和方法??用接触器,继电器能实现吗?我对此一窍不通啊!拜托各位了!

网友A:
用接触器和继电器不能实现调速。需要加变频器,使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或开关量输出模块或通信模块控制变频器的运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除了加变频器,还有别的办法实现调速吗?三相异步电机和单相异步电机的控制方法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调速的方法有很多,用PLC控制还是要用变频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