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tect中结构体问题

楼主(2003-11-11):
请教各位大侠:Citect中是否可用结构体? 我用Citect调用DLL函数,调用的DLL中有结构体参数,用DLLCALL()如何来传递参数? 谢谢!

网友A:
在DLLCALL()中就可以传递参数啊!

楼主(2004-08-20):
Citect并不支持结构体,若DDL中有,又要用到,那就把结构体中的成员做成DDL的参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