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控制阀

楼主(2003-11-11):
流量控制阀与压力控制阀的区别,欢迎讨论。

网友A(2003-08-11):
没有区别,都是通过改变管道阻力达到改变流量和压力,区别在于设定值不同,一个用流量,一个用压力.

网友B:
控制对象不同而已。好像是两个相同的碗,一个用来装菜,而另一个用来盛饭而已。你能找出其中的区别吗?

网友C:
用减压阀做恒压为密封罐体做备压,好像不可以

网友D:
没有严格的区别,一般而言调节阀主要用于控制流量,但控制压力(粗调)也没问题

网友D:
应该讲还是有些区别的,控制压力的主要采用增加沿程阻力来达到目的,控制流量的主要通过阀芯型面与阀座的节流面积来控制,一般而言控制流量的比控制压力的难设计,但一般的调节阀既控制流量又控制压力。

网友E(2003-11-11):
如果是说流量自力式调节阀和压力自力式调节阀的话,差别可就很大很大的了,可以说是“基本工作原理”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