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Re: 关于报警和驱动,求救!!1

楼主(2003-11-12):
ifix2.6 第一,在报警表中,除了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等标签外,能否自定义一个操作员及登陆 用户名,显示在报警时间时的操作员! 第二,能否用针式打印机逐条打印报警,而不是来一条报警打一张纸! 第三,PLC是用的PL7,我用的MBE驱动,目前可以取MW,MF位,能否取到其MD位,怎么取! 谢谢大家请指教

网友A:
一、利用iFIX报警组态即可; 二、利用iFIX SCU组态中的报警打印功能即可; 三、还没做过。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能否把第一个问题说详细一点,我说的是在运行画面的报警一览表中,能否显示,而不是报警文件或者是历史文件中!!谢谢!!

网友A:
操作员和用户名可以在iFIX安全设定中组态。然后在AlarmSummaryOCX属性中使用用户定义域。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成功,能否说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