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连接问题

楼主(2003-11-12):
我有一个pci-9111dg的采集卡,但是光盘里只有pci-dask.dll和dask.h文件,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用vc++编程中的显式连接编译程序,没有*.lib文件对软件的使用贺卡的使用功能会不会有影响。谢谢

网友A:
有LIB文件的,你仔细找一下吧

网友B:
驱动安装完成后在Adlink文件夹里的PCIS-DASK中有LIB,里面包含PCI-DASK.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