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科姆龙的了解

楼主(2003-11-12):
各位同仁,我现在需用在注塑机上的变频器,有科姆龙的代表来向我推销,但以前对其了解很少,不知大家对其 是否知道一些,望各位同仁指教。

网友A:
是个新公司,去年成立的!

网友B:
购买变频器应有注意三点:一是可实用性;二是可维修性;三是可价格可比性。注塑机实际使用很简单,在国内过去一般使用的是安川较多,现在使用的SJ300也较多,因为机器在正常情况下要求重负载时运行稳定,而一般变频器则很难在矢量控制下达到运行稳定! 江阴联光控制 05106401445

网友C:
他们老板有的是钱(梅州卷烟厂)。外观还行,不过真正出货的时间不长。

网友D:
据说有艾默生的人参与(道听途说),好象质量还不是很稳定,需要时间完善。

网友E:
买手机,花自已钱,自已用的, 如果便宜货,坏了自已倒霉 买变频,如果是花老板钱,又不是自已用,如果质量不好,坏了自已倒霉,给老板骂没用,还要去修机 买变频,如果是花自已钱(老板级人马),又不是自已用,如果质量不好,坏了自已倒霉,给客户骂,还要去修机 邓老:说稳定压倒一切,要买稳定的东东

网友F:
我们现在用康沃的在注塑机上,相当稳定. 当然,如果客户肯买单,我建议用进口的.

网友D:
康沃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质量确实还可以。进口品牌用在注塑机上不一定管用,因为国产品牌经过前一阶段失败的教训,都有针对性的改良设计。

网友G:
本人在工控行业做了这么多年,也曾经设计过几款变频器,对国产变频器还是很了解的,要说老华为的产品那可是没说的,我认为打个九十分不为过!!      康沃的机器我也用了不少,要说很好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平心而论他的软件设计的还是不错的(功能比较丰富),可惜硬件,结构和工艺实在不敢恭唯,   更谈不上可靠性与EMC方面的东东了!(我曾经用过的一台75KW的,通电的情况下只要将面板打开就会跳过流保护,抗干扰能力实在太差)   G1/P1系列的实在可说是手工作坊的东西,现在的G2/P2略有改观,但总的来说长进不大,而且康沃的老板对成本要求太苛刻,总觉得够用就行,不愿意用好的元器件,这怎么能保证产品的品质????      为什么有些用户觉的他的东西过的去呢?那是因为其它国产的做的实在太差了比如普传,安帮信等!!点到为止!!!      公理自在人心!!!!!

网友H:
用康沃变频器要高一个档次,如132KW电机须用160KW的变频器,否则会显示过流.可靠性不怎么样.塑模机外观还可以.

网友I:
我使用了一台科姆龙变频,总是跳故障,不过工艺还是不错。

网友D:
康沃的沈老板已经被赶走了,会不会有所改观呢?而且我只是觉得他们的注塑机专用那一款机器的可靠性还可以,其它机种我没有用过,不敢胡乱评价。

网友J:
如果用国产的肯定不行,我们单位就用过很多国产的,总坏,烦死我了,为此我都快辞职了,还好,现在换成进口的了。

网友K:
我是较早变参加了,注塑机节能的技术探索。如不是考虑用电流矢量控制的客户首选国产(内部器件和软保护开关的确放大很多,这是进口机器做不到的),要注意选质量好的品牌。不然后来的麻烦够你受的。我们公司的专用型用的也不错,就是知名度不如康沃。

我被变频缠上了 !:

网友(2006-07-22):
科姆龙老板过去作什么的?
好像很有钱呀!
市面广告很多,市面使用好像不是很多,什么原因呀!

网友L:
我用了一些,就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我建议你大胆的使用。

网友M:
好像还行,以前见过几台..国产中的也不算差

网友E:
 变频小妹好象之前就有看过你发的帖,问如何销售科姆龙产品之类的帖吧!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P11S&PingPai=FUJI&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N:
在软件性能方面肯定是数一数二的,至少比抗我、台达的好很多(其他厂家我就不知道,不比)。有很多枪手在里头,呵呵,本人是太了解他们的产品说句公道的。

个人认为科姆龙为什么在市场占有率相对偏低,主要还是没有好的市场人员,其次成本太贵(其实很多可以省)要是学学医托还有其他厂家的做法会省下一大笔钱。不是说用的东西越好产品就会越好,在此不多说!

我被变频缠上了 !:

网友:
科姆龙市场怎么操作的 呀? 怎么市面上不多?

科姆龙老板作变频器很有信心的,是吗?

科姆龙现在规模怎样,多少人,一年销售多少,有多少办事处?

他们怎么售后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