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位sja1000?

楼主(2003-11-12):
现做一CAN总线系统,当先打开主站,然后打开从站,通讯不会出错。但是当先打开从站,然后打开主站。从站总线出错,在出错处理中,调用SJA1000初始化,对寄存器复位位写‘1’,无法写入,SJA1000进入不了复位模式。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只有硬件复位才行?

网友A:
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任何时候都可进入复位,但软件复位不会改变部分寄存器的值,而硬件会。

网友B:
CAN为多主站系统,建议: 1、将两者功能对调后进行测试,看结果如何; 2、是否打开时有SJA1000写入行为,使其无法软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