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大家发表高见。

楼主(2003-11-12):
最近用rs485做一个系统,现在进行的是测试系统,主要是再pc上通过转接头来把rs232转成了485,然后再用这个485来驱动几个单片机,每个单片机采集各自的数据发回来。可是听说485通讯中一个串口只能控制有限的设备,如果我想控制上千个设备该怎么办呢?看到一些关于采用集中器的方法,可是对于集中器的设计方面很困惑,希望有经验的同仁给予一些建议。如果有这方面的电路图供参考将感激不尽。 E_Mail:shareli21cn@yahoo.com.cn oicq:1211193

网友A:
那您应该要考虑用 I-7188/7188E/8000/8000E 之类的控制器来搭配使用了.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188/7188_index_c.htm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8000/8000_index_c.htm RS-485 网络上, 通常采用 polling 的方式去取数据, 设备数量愈多时, 一个完整的 loop 也将占用更多的时间. 此时, 您应该考虑将设备分成数个 group, 每个 group 都由各别的 I-7188 去取数据/作控制, 再由 PC 向各个 I-7188 取数据. 如此, 当设备的数量很多时, 整体效能才不会低落.

网友B:
这样的方案,我们有经验:) 可以直接打电话来探讨一下。 泓格科技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镇宁路200号欣安大厦西峰8A室 电话:021-62471722/23/24 传真:021-62471725 E-mail:shanghai@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