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1784-KT的RSLinx配置问题

楼主(2003-11-12):
我单位有一台监控机,用WIN2000系统,工控软件用INTOUCH7。1,通过AB1784-KT卡与AB PLC5相连,现INTOUCH采数正常。我在此机上安装了RSLogix 5、RSLinx想作为编程器使用,可在RSLinx中新建Drivers时出现以下错误: Unable to open the device because the process map object could not be created. RSLinx中的配置为:1、Device Type :KT 2、Network:DH+ 3、Station Name:OI-1 4、Station Number:7 5、Board Address :D400 6、Interrupt:3 7、Terminate DH+:No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不甚感激!(我安装的软件均为正版软件)

网友A(2003-02-23):
你看看第6项底中断号码和计算机上其它硬件重复了没有?要不先使用网卡自带的监测软件可以找到该网卡的中断地址和内存地址,然后在网卡里面设置,并且2000系统上要安装1784-KT网卡的驱动,没有驱动可以到AB网站上下载,驱动装好后就可以在2000系统中找到该网卡的中断。要是还不行那就要看看你的RSLINX的软件版本,最好是使用2。0以上的。我前几天还装了一个1784-PKTX的网卡,开始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把网卡驱动装上,设置好,升级了RSLINX到2.4版,马上就搞定了。

楼主:
哪位朋友有1784-KT卡的驱动程序(WIN2000),可否发给我。或是告诉我网上在哪可下载,不甚感激。 我的地址为:typ@hzliqun.com

网友B:
我有,免费的,我们有AB全套设备,不过要一段时间,最近没有时间去搞他们的产品,你去AB网站看看

网友C(2003-09-23):
哪位大大可以帮忙搞下 RSLINX 我请你们吃大连的虾爬子?

网友D(2003-11-12):
各位大哥,大姐: 能否发一份RSLogix 5、RSLinx给小弟,小弟刚从大学毕业,现从事现场维护,接触的是ab的plc,请各位前辈能多多指教。 我的email:zb09@sohu.com

网友D:
恳切求助: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刚毕业,学的是工业自动化,现从事现场维护工作,接触的是ab的plc,可是缺少这方面资料和软件,望盼大哥大姐们多多指路!能否发点软件和资料,不胜感激!!  我的email:zb09@sohu.com

网友E(2004-04-17):
在RSLINX里有菜单有:set security user,请问这是限制用户什么权限,而且这个选项是灰色的,不让我设置,请问是何缘故?谢谢

网友F(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

网友G:
好象 用RSLINX的安装光盘就可以,
WINDOWS自己搜索。

网友H(2006-12-28):
??????????

解决了吗?

网友E:
注意你加的驱动设备型号是不是跟卡上一样,用RSLINX里的驱动程序更新一下。

网友I:
set security user  和PLC连上时给PLC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