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如何实现点焊机群的无功补偿

楼主(2003-11-12):
点焊机群的负荷随时都在变化,我们怎么样用补偿的方法,来实现干线无功功率的降低呢?

网友A(2004-08-24):
采用可控硅或IGBT等电子开关形式的动态无功补偿成套装置。 响应时间为20MS 详情可向0511-5031838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咨询

网友B:
用电力电容不行吗?电容也应该随负荷变动。

网友A:
思洁君, 动态无功补偿成套装置是电力电容用于无功补偿的基本元件。 应用了电子开关的无功补偿装置,响就速度更快,可小于20ms,称之为动态无功补偿,一般应用于瞬间无功补偿现场,如点焊机等负载

网友C(2008-10-18):
请问;如何实现交流电焊机的无功补偿,怎样计算补偿电容器的容量大小.用什么方法处理谐波对补偿电容器的损害.

网友D:
只能用动态补偿来解决,20MS内实现电容的投切,一套动态补偿要几十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