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3-11-12):
请高手帮忙,急!!!在变频器和计算机组态软件通信时,一时通信不上,我在带电状态拔下变频器端的通信接口,变频器主板上的灯闪烁,停电在启动变频器显示通信错误,自检通不过,面板操作不灵。怎么办?010-68008183 68008213 jdj7407@sohu.com

网友A:
通信接口的485芯片坏了。13182889102

网友B:
金童: 您好! 我想问一下把变频器(具有通信功能)挂到现场总线上如何实现?在硬件上需要什么?以及哪些准备知识?谢谢!

网友A:
要看现场总线的类型,若为prufibus,则变频器需配置profibus模块(卡),当然不是任何变频器都具有这种功能,欧洲的变频器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C:
谢谢金童,显示接口板有两个指示灯,HEALTH指示灯闪烁,表示系统有故障处理器起保护。故障消除掉后系统才能恢复正常。估计为通信接口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