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的通讯

楼主(2003-11-12):
各位前辈,本人刚刚大学毕业,才疏学浅,毕业设计那会搞过一点组态王,不算很精通,和PLC也只用RS-232连接,总之简单的很。现在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要用到MODEM,因为以前没怎么接触过,有一些技术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 1,根据资料上拨号可在WINDOWS附件中的超级终端HYPERTENMIN中设置,但是其中有一个拨外线加拨(),我不懂什么意思,拨号是否直接拨对方PLC上MODEM所接电话线的号码? 2。组态王其中是不是自带这种拨号控件,如何设置? 3。这个通讯连接的原理可否详细告知? 问的问题也许肤浅,请各位谅解,本人刚接触这个工控行业。希望能得到前辈帮助

网友A(2009-01-04):
我也想弄明白COM口与AB PLC 之间是如何通讯的,请教高手

网友B:
组态王软件附件里有I/O设备的帮助,可以找到AB,按照里面的提示设置就可以了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