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变频器MM420的连接

楼主(2003-11-12):
请教各位!请相助!S7-300与MM420之间通过RS485串行通讯接口进行通信,那除了通信连接外,S7-300与MM420之间还需要其它的连接吗?

网友A:
全看你的

楼主:
学院路:我看不懂你说的

网友B:
可以不用吧

网友A:
根据你的需要

网友C:
MM420作为DP从站,需要一个DP接口模块

网友D(2005-09-02):
1、不加模块采用MPI通讯。 2、加PROFIBUS模块,采用PROFIBUS通讯。 3、在PLC上加CP340,采用PTP通讯。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