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485采集模块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3-11-12):
我提个简单问题:像7017这种模块怎样连接可以实现大于8路模拟量信号的采集呢?我的意思是我要采集多于8路的信号,肯定要用2个以上的这种模块,那模块与模块之间该怎么接线呢?谢谢!

网友A:
Data+ 接 Data+, Data- 接 Data-. RS-485 是用 Broadcast 的方式通信, PC 端发出的信号, 所有的 device 都会收到. 各 device 再依信号内所指定的 address 来判断是否该它作回应 (DCON protocol). 所以, 两块 7017 必须设置不同的 address. (0x00~0xFF) 例 : 假设两块 7017 的 address 分别被设定为 01 与 05, 而当我们发出 #05[cr] 这四个字符 (command) 时, 两块 7017 都会收到, 但只有 address 为 05 的那块 7017 会回应它的数据. 您可以参考 Getting Started 手册...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htm

楼主:
非常感谢!帮我大忙了:-)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两块设置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笨笨!!

楼主:
可乐1977,你要对我们这些刚入行的人多些耐心嘛!你看GaryLin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