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器12号报警的含义是什么?急!!!

楼主(2003-11-12):
求助:松下伺服控制器12号报警的含义;怎么解决?999!!!!!!

网友A:
招供货商

网友B:
原因可能有三: 1、内部再生放电电阻断开。 2、外部再生放电电阻断开,用电表测P-B1电阻为无穷大时则已断开。复原驱动器在P-B2端子间接一外部放电电阻调试。 3、驱动器电路故障。

网友C:
由于再生引起的转换器电压超过400vdc

网友D:
要送修,可和我联系,02163577507-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