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绝对编码器数据读取通讯程序!

楼主(2003-11-12):
我按松下伺服带的说明书的流程图做的串行通讯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只运行两步就中止了! 请求读取绝对编码器数据时,无法得到正确的响应!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伙计,你水平高,我也在搞呢,不过还没出来.大家一块研究研究

网友B:
做通讯要有详细的通讯以前协议,必须找到松下的通讯协议,我们用C开发过类似的东西,运行正常!

网友C:
我读过它的参数,好像发H05,返回H04,再发读取命令就可以读出伺服的通数。

网友D:
电话联系021-63577505-361

网友E(2010-09-04):
最近正在用松下的伺服 学习一下

网友F(2016-09-06):
引用 网友C:
我读过它的参数,好像发H05,返回H04,再发读取命令...

 请问如果用485通讯,还得写每个伺服轴地址啊,具体的通讯过程是怎么杨的呢?

网友G:
写一段看看,想学习一下

网友H(2017-02-08):
谁有成功案例,分享下啊。正在苦闷中

网友I(2018-05-07):
你的上位机采用的电脑还是嵌入式控制器?

网友J(2019-11-14):
感謝你的無私分享,努力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