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松下伺服因干扰而自转?

楼主(2003-11-12):
我是第一次用松下的伺服系统,用的位置控制方式,在工作时,为什么没有脉冲发出电机也在转动,现象是速度不稳定,我想是干扰的问题,请用过的人帮助我有下,如何避免干扰?

网友A(2003-09-02):
请检查一下你的放大器的接地。

网友B:
我也是刚接触过,算是新新手,我想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来控制它的运行?

网友C:
你是用步进方式控制的? 为什么不用电压控制?

网友D:
位控方式时容易受到干扰,导致不规则的振动,将放大器真正接地,会好些.

网友C:
可以不做上电就使能

楼主:
我分别用了FX2N-1PG和晶体管输出的PLC的Y0来控制.麻烦糊涂并快乐着前辈解释一下"可以不做上电就使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前辈不敢称,我只是刚入门的小辈而已 对于这种零漂的解决方法我自己总结了一点点: 1、对于速度控制方式,将电机的使能放在软件里面做。 在系统上电启动后,控制程序没有运行的情况下,若打开电机使能 此时由于D/A输出的不稳定或者驱动器内环设置问题,会导致电机漂。(对于电机内环,松下电机有零漂自抑功能,根据手册操作即可。) 我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在控制程序里面使能电机,当控制程序启动以后,打开电机使能,电机同样会发生零漂,此时若程序要求没有输出 可以通过软件里面的PID控制来抑制零漂,抑制的好不好就看PID控制其了。 2、对于位置控制方式,如果是闭环结构,也可以通过程序PID控制来抑制零漂。 3、对于开换结构,我还没有实际操作过,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关闭使能来消除零漂?关闭使能会有一些问题,电机无法抱死,有些重力作用的场合就很危险了。 在摩信控制系统里面,电机使能通过 dc_move_axis(axsino, pos, vel, accell, period); 函数来打开的,每个伺服更新周期里面都执行一次,如果通过开关量屏蔽此函数的执行,电机使能就关掉了。 见识浅薄,还望多包含。

网友E:
使能可以通过简单硬件实现,就是松下CN1的7,29,41管脚,再不需要运动是,不加电,就不使能了,可以使电机不运转; 还有,使用晶体管的FN来说,确实有漏脉冲,不太方便; 如果你不需要线性调节,那我推荐你使用安川加单轴控制器,很可靠,编程简单,只不需要普通的输出点就可以了。

网友F:
只要严格按手册里的接地和屏蔽做就应该没有问题的,不管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G(2003-10-30):
从你的问题中,看出是采用了位置控制方式,既然是位置控制方式,何来谈零漂的问题!这是干扰的问题,可以加电源滤波器和磁环来消除干扰即可!

网友H:
国内市场上有伺服用的电源滤波器吗?我怎么问了好多家公司,都没有卖的。能不能够请无所作为指点一二。

网友G:
to:xiaobei 我这里就有伺服电机的专用滤波器,我们已经给用户广泛配用,效果很好,我已经给你发邮件,我们继续联系!

网友I:
做好脉冲信号的屏蔽以及现场布线。伺服若是采用位置控制的不会有零漂现象的。

网友F:
用位置方式不存在零漂的概念,分析干扰原因1辐射,2电源,电源干扰建议作好接地并在进线处加一个滤波器,辐射干扰,建议将电机驱动器加一个屏蔽罩,我曾经用过,效果不错.chl@weijie.com.cn

网友J:
楼上说的对,数字伺服不存在零票的问题,我估计是位置增益过大所至,你调一下看

网友K:
加个EMI滤波器,输入用差分式输入就没问题

网友L:
你用的上位控制器是PLC或板卡吗? 干扰主要从脉冲收入口(松下伺服的CN I/F)串进来。 解决方法: 1、开关电源电压要干净,不要有毛刺。 2、从上位控制器到伺服的信号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伺服CN I/F口中的GND脚(13) 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了。如还有问题,可电话联系021-63577505-361

网友M(2004-05-10):
可以加屏蔽解决。

网友N:
若是存在传导干扰,可以在伺服驱动器的动力线进线端增加电源滤波器。需要抑制这种无命令状态下的电机自转可采用“零速钳位”功能,可详细察看松下伺服文档。

网友F: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帮忙。 我用的是SANYO的伺服放大器,放大器里面做速度控制,位置环在pmac里面做。但是,当pmac不上电的时候,把伺服的servo-on 打开,电机会慢慢的移动。我用伺服放大器的手控盒能看到伺服放大器的VCMD(VELOCITY COMMAND)有输入,不知道为什么? 当把pmac上电,形成位置闭环后,电机就不动了?一旦在做一些操作 过程中,位置环打开了,电机就会动,好危险的,有时候位置环打开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半?

网友O:
无心所为说得对 位置模式不是零漂 只有模拟伺服才有零漂问题 数字伺服不会有零漂问题

网友F:
sd001你好: 请问零漂怎么调?我是新手,不太清楚,请指教。谢谢

网友P:
在松下的手册中有写的!你如果没手册那么你有可能买走私的

网友Q(2005-08-12):
我也遇到过,变频器一开就跑,后来把变频接大地就好了

网友R:
各位高手: 我也采用的PMAC位置环控制,伺服系统采用松下的,程序已经编好,可不知为何,每次伺服一通电,系统就会乱动。请指教! 谢谢

网友S:
乱动是什么意思?能不能仔细描述一下?

网友R:
每次伺服(与PMAC共用一个电源插座)一通电,电机就会朝一个方向转动大约15000脉冲左右,我怀疑是否是以前有人编了一个小程序,上电自动运行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R:
顺便问一句:如何编写程序能使系统开机自动运行,谢谢

网友T:
每次伺服(与PMAC共用一个电源插座)一通电,电机就会朝一个方向转动大约15000脉冲左右,我怀疑是否是以前有人编了一个小程序,上电自动运行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指教 ------------------>我也碰到类似想象。是不是程序里的控制时序有问题?或者说命令什么的有错误呢?

网友R:
szllc你好,请问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T:
用了别人编的一个程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它里面用的函数似乎不一样。还有他把初始化和势能可能是连续执行了。 我是分步执行,目的是为了调试。 具体原因说句实话我现在还没弄懂,他们也不知道。 有一次他把编码器的AB相对调暂时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R:
谢谢szllc,我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主要是PMAC里的PLC程序出了点问题。

网友U:
srv-on与com-的通断来消除零漂

网友V(2011-05-24):
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时序是什么啊,SON,RES,ECC应该怎么设置啊,为什么我设置之后,干扰特别大呢,改变速度数值的话,伺服电机的转动速度也没有任何变化。我也是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明白,还请前辈们能够知道一下。我觉得是程序问题

网友W(2019-12-09):
http://www.shhuito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