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台POD:1台PLC

楼主(2003-11-12):
那位兄台能提供多台(至少10台)触摸屏联接至一台PLC的经济适用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可以呀 Pro-face的2000系列,用一个屏和PLC,其他使用以太网自己连接通讯,速度么,就是一个屏同PLC之间的通讯是瓶径,屏之间是10M的以太网。

网友B:
还需要以太网交换机啊,那还节省个屁啊!

网友C:
我可以啊,不需要加硬件.但连接PLC最好是RS232连接了. 触摸屏上只有简单的设置. 可以任选32个中的一个为主要工作站.以便保证更高速度运行.

网友D:
请教楼上的,要适配器码?

网友A:
TO:WWW。乌龙: 呵呵。16口的HUB*百元(电缆也要钱的)

网友E:
我是一只菜鸟,我只是想知道怎样可以用HUB把人机连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有一台HUB,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C:
感悟人生: 触摸屏本体上的RS485通讯口,相互连接另外的触摸屏. 还剩下一个RS232口可接PLC. 你如果PLC可以RS232通讯,不需要适配器.

网友F:
一仆10主到底听水谁的?是否有实际意义?

网友G(2005-10-14):
GP有这个功能,但具体最好是找高手问一下

网友H:
通过485方式就可以了。最多可以连接256台。不过要看你的通讯距离。10台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连接了。 如有不明,请来电 烟台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35-2162038 QQ:380311035 马先生

网友I:
485似乎理论上也不能达到256台的吧?

网友J:
AC米兰说的对,用RS485连10台HMI没有问题。很多牌子的HMI支持RS485,比如用HITECH的PWS系列或用台达DOPA系列都可以。我用HITECH的PWS1711连接2台PLC完全可以,在本工控网的典型应用里或http://plc.123ye.com里可以看到文章。HMI编程完全不必考虑连接多少台的问题,和连1台一样的。RS485省钱呀。

网友K:
理论上,RS485总线上可以连接32各站,但是,PLC有要求的,比如:PLC只能作主站或从站,做主站时,其它PLC就是从站,人机界面也同样,无需再细表了,明白主从的要求,再看人机界面以及PLC的资料介绍,就可以了。 我知道,我们的屏可以是因为,我们的屏既可以作为主站,又可以最为从站,当然通讯时使用的不是一个协议的通讯口。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